[AVR单片机] 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2009-04-23):
个位神仙DHT11怎么用???????????????????怎么和AVR M8 连接快哭死了!  淘宝上买的做毕业设计用的!但说是单总线温湿度传感器结果四个脚!唉怎么连啊!

网友A:
真要是1个脚,那才真的叫不知道怎么连呢。难道找不到手册

网友B:
是SHT11吧?

http://www.humidity.cn/
有中文的DATASHEET,还有例程。

网友C:
类IIc通讯,按照数据手册的时序图编写就行

网友D(2011-08-09):
用STM32操作过。IO口设置为OD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