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新手学习AVR,请教不能运行原因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AVR单片机]

新手学习AVR,请教不能运行原因

网友A(2009-05-06):
楼主刚入门,建议用软仿真

直接在AVRstudio里看,参考http://ne5532.21ic.org 《脱离仿真器玩单片机》
饭要一口一口吃,程序要一点一点调。

网友B:
不能运行原因

从程序看没问题,那就要检查硬件了,看看你的LED是不是连接在PC5这个端口上,还有LED是不是坏了

网友C:
不能运行原因

看看熔丝位高对了吗?

网友D:
你用的162,但你建立的项目是mega16的。

肯定错了啊!
还有你用162 为什么用6M的晶体!!

楼主:
我只有6M的晶体呢

这个关系不大吧?

网友E(2010-01-26):
还有可能是熔丝位的问题

网友F:
刚用AVR时我也这遇过这样问题.搞了大半天,重新看了一遍PDF,才知道要禁用JTAG,PC4-PC7才能当IO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