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复位引脚和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个反向二极管????

楼主(2009-05-16):
AVR的复位引脚和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A:
少说一个电阻吧,放电!

楼主:
AVR的复位引脚和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个反向二极管????

有电阻,我知道,加个二极管放电的话,跟继电器的继流二极管作用一样

一直没明白,二极管放电的话,应该是从二极管的负端放到电源输入端去了?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要放电?

还有这个二极管用4007和4148哪个更好些?

网友B:
如果RESET端对地没那个电容,

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

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保证了CPU正确地“RESET”。

当电容充满电之后我们把电源开关断开了,这个电容中的电“何去何从”呢?VCC和GND之间接了N多的器件,所有的器件都对它说:“把你那点电给我吧,我还能**一下。”电容说:“给你们没问题,可是我他娘脑袋上有个电阻挡我的财路,你们先别急,我慢慢把电放给你们。”

当电容刚刚要把电通过那个上拉电阻放出来,电源开关突然又接通了。CPU开始冲电容吼:“孙子!你Y的那个充电过程怎么没啦?我还要复位呢!”电容不干了:“废话,我上次充的电还没放呢这他妈电源又通啦!”CPU急了:“那我怎么办?我得复位啊!”电容眼珠一翻:“管你Y怎么办,死去吧你!”

你还不明白那个DIODE是干什么用的?用4007还是4148?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知道。

楼主:
一切为了上电复位!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有意思

四楼的有意思

网友C:
AVR复位电平阀值比较低

好像1V多吧,用低压降的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比如BAT54应该比较合适。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D:
4楼的兄弟回答得太经典了!!!

网友E:
个人持不同意见

建议去看看ATMEL官方的AN再评论。

网友F:
再有频繁断电上电的场合,二极管必须加

1N4007和1N4148都可以

网友G:
四楼的很幽默

赞一个

网友H(2009-07-23):
回复主题

4楼的chunk可以去写书了,这样简明易懂

网友I:
四楼

四楼的老兄改说电子相声吧,一定火爆》》》》写小说也行,当老师吗更好学生绝对没有不感兴趣的!!!!!!!!!!

网友J:
请问四楼:

本人刚学单片机。还是不懂如何实现复位的。
请问:从复位端到电源端加一反向二极管如何能使得电容没有放完电时拉低复位端的电平,从而实现正常的复位呢?

网友K:
复位的有高低电平复位二种

高电平复位使用电容是防止上电的时候电压突然加大损害复位口,加二积管的情况是给电容一个通路,上电的时候电压要比稳定工作的时候电压高很多,但是电容电压升高需要时间,这样就给了复位口一个缓冲的时间,等电平达到复位电压时,单片机复位,如果系统受电压冲击瞬间高过电源的,复位电容电压相对电源的电压来说也变高,电容就成了电源正极通过二极管放电了,也就保护了系统正常工作,否则这个时候就容易损坏复位口

网友J:
LS:但是AVR单片机的复位口是低电平有效

那么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L:
回复主题

放电回路

网友M:
4真是让我见识了

   幽默是如何锻炼出来的

网友N:
顶4楼。这样的东西就让人理解很深刻

网友O:
这个还真是不明白哦

网友P(2011-01-04):
顶四楼人才啊,电子有时很枯草,究其原因,四楼这样的解释太少!

网友Q:
4楼回答的很风趣

网友R(2011-10-12):
回复 网友B:
理解了,太有才了!

网友S:
四楼太强了。。。

网友T:
四楼的兄弟 一定是个高手啦 这东西能写得如此幽默  佩服  佩服。。。

网友U(2012-12-21):
引用 网友B:
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 ...

太经典了,你就如同神一般存在

网友V:
说下复位的条件。
然后分析这个电路实现时的一系列过程,是怎么满足复位的条件的,为什么有xx,xx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没有xx会怎么样。即可。

网友W:
当reset引脚电压高过 电源电压+二极管压降时,引脚钳位到电源电压+二极管压降电压。

网友X:
四楼人才

网友Y(2013-02-01):
4楼牛人,写段子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B:
也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了。只要电源接通,那么这个电容就会“逐渐充满电”,这个过程必须要有,正是这个过程 ...

网友W:
不只是放电。。。。
AVR的I/O大家可以看看手册,不论对电源和地,都接有反向二极管,RESET引脚也一样,只不过对地没有接二极管罢了,这样接主要是为了保护芯片,再引脚电压有突变的时候将引脚上的电压钳位到约-0.7-5.7v
其实RESET引脚我们也可以在外部对地反向接个肖特基二极管,这样,在许多工业场合是有好处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