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 ICE 制作疑问.

楼主(2009-05-19):
我刚开始玩AVR的.
我在网上把制作ICE的资料都翻了两次了,还是不太明白ICE的制过程,
人人都说我已经做好了,附有程序等等.但是没有说制作过程.
我有如下疑问:
1.是不是要烧录两个HEX 文件到ATMEGA 16L的? 一个是eeprom.hex,另一个是:flash.hex. 为什么要烧写两个文件的?怎样烧写?
2.为什么要烧熔断丝的,在制作过程中的那一步烧熔断的?熔断丝在AVR上有什么用的?
3.还有一些要写入JTAG固件.这是什么东西方,在制作过程中那一步写入这个固件的?
4.如果用USB接口,是不是还是用这些程序文件?只是做些接口转换而已吧?

以上是一个ARV新手的疑问.
谢谢.

网友A:
只一个文件就行了,至于要两个方件,应该不能升级

猜应该是别人升级完后导出来的。国内的人放出来的DIY文档,电路图不清楚,俺试过不行。

后来找了一个老外的开源DIY的JTAGICE才搞定,老外说得很明白,有截图。

关键就是AVRSTUDIO启动JTAGICE时会要测试目标板的电压,只要把电路图上的AD分压电阻调到合适的值,使识别的电压在5V就OK的啦。俺是直接连在一起,目标板不通电也会检测到5V电压。

单步的速度跟用的晶振有关,此JTAGICE可以设三个断点,用起来很方便顺手。

网友B:
汗ing ...

一个是eeprom.hex,另一个是:flash.hex   AVR内部有FLASH,EEPROM,RAM三种存储介质,,,   只有RAM是掉电丢失的,...这两文件左右该明白了吧
熔丝相当一个硬件"宏定义"  或者像风扇的挡位开关...
估计LZ从51转来,很多单片机都有熔丝的.也有EEPROM

网友C:
个人玩的话JTAGICE还是可以的

制作JTAGICE的过程也是了解和学习AVR的过程

网友D:
以前做过,好像只烧了一个flash.hex的

不过有点忘了

网友E:
AVR JTAG DIY

周兴华老师的<AVR单片机C语言高级程序设计>中有完整的JTAG调试器自制过程。我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