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如何用LED表征通讯状态?

楼主(2009-05-19):
看到有很多电子产品用LED表示其工作状态,简单的说:当MCU还没有开始处理一件事情时候LED处于熄灭状态,当其工作时就让LED闪烁,事情完成后又回到熄灭状态.举个例子:MCU对AT24C02写数据,写入前让LED处于熄灭状态表征还没有开始写入数据,当写入过程中就让LED工作在闪烁状态,写完后就让LED回到熄灭状态.
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毕竟IIC的通讯的时候,就只干一个事情(MCU的流水线工作方式),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同时使LED闪烁呢?之前在论坛里有个方法就是从SDA线上对地并一个LED,但是这可能会影响通讯质量.请问各路大侠在遇到遇上的情况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A(2009-07-22):
在SCL脚上动手脚

不要串联电阻和LED到地
应该串联电阻和LED到电源,低电平驱动,对信号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