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第一次用AVR,基础问题请教(仿真器、编译环境)

楼主(2009-07-11):
单片机型号:ATmega128L
  请问什么编译环境比较合适IAR吗?

  仿真器推荐2款,一款USB口,一款并口,最好是山寨的,便宜  好用一点,因为自己掏腰包,

谢谢 ,请大家指教

楼主:
问题肤浅

请路过的耽误1分钟,指点一下!

网友A:
见到土匪绕道走

不知道答案,请勿打劫。

楼主:
土匪抢钱抢狼

压寨夫人已经抢到,楼上不必担心

楼主:
IAR对吧

仿真工具水推荐一个好用便宜的?

网友B:
AVR仿真器没有并口

AVR仿真器没有并口 并口的只有下载器

mega128用JTAG ISP 二合一就可以了,价格便宜,稳定可靠。 USB和串口都可以使用

http://shop.avrvi.com/goods-1.html

楼主:
希望买几十块钱的**版

楼主:
自己回答

软件比较多的IAR GCC  我倾向前者
仿真器很便宜 avr_jtag  淘宝一把

网友C:
我也说说。。。

建议用USB口ISP下载,ICCAVR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