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8a timer2问题

楼主(2009-07-18):
请教一下:
 Timer2能否同时当定时器和PWM使用。--谢谢。

网友A:
可以。

计数器到达MAX的时候,timer2的溢出标志TOV2置位,如果允许了中断,可以进入中断处理。但是如果PWM的频率经常变化的话,可能做到定时精确一点的话,软件可能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