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KEIL C 编译问题

楼主(2009-05-22):
用了KEIL很久了,一直心里不踏实,因为总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今天又发生了一个:下面
是C源程序和汇编后的程序,大家帮分析一下。
        if(m_st_SerialPort.u8UartRxActiveTimer)//如果不为零
        {
            m_st_SerialPort.u8UartRxActiveTimer--;//减一
            if(m_st_SerialPort.u8UartRxActiveTimer == 0);//如果为零
            {
                m_st_SerialPort.u8RecDataPorNum = 0;//执行这里
            }
        }
000D 7800        R     MOV     R0,#LOW m_st_SerialPort+01CH//判断第一个IF是否为零
000F E6                MOV     A,@R0
0010 6005              JZ      ?C0032//判断第一个IF是否为零,不为零跳转
                                           ; SOURCE LINE # 192
                                           ; SOURCE LINE # 193
0012 16                DEC     @R0//减一
                                           ; SOURCE LINE # 194
0013         ?C0033:
                                           ; SOURCE LINE # 195
                                           ; SOURCE LINE # 196
0013 E4                CLR     A//  这里减一之后直接把另一个数清零了,没有再判断一次,减一后是否为零
0014 7800        R     MOV     R0,#LOW m_st_SerialPort+01BH
0016 F6                MOV     @R0,A
                                           ; SOURCE LINE # 197
                                           ; SOURCE LINE # 198

不知道这样说大家能看懂吗~~   我先判断一个数是否为零,不为零减一在判断是否为零,第二个判断是否为零没有做,直接执行IF里的语句了
为什么这样,是KEIL 给优化了吧,这句有啥问题呢,把变量加了 volalital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A:
多了一个分号,相当于一个nop

所以你的第二个if后面的大括号里面的东西每次都会执行的,因为不受if的限制了

网友B(2009-07-22):
楼上正解

怎么没有后音了

楼主(2010-11-13):
不好意思我忘记回帖了,谢谢同志们~

网友C:
"if(m_st_SerialPort.u8UartRxActiveTimer == 0);//如果为零": 看到右括弧后的";"了吗? 它导致"if"语句无作用而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