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大家我应该用什么方法设计这个波形发生和控制电路

楼主(2009-05-23):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电路,可以产生两路同步的波形,还在波形产生到某个点的时候触发一个采集卡采集数据,请问我是用cpld,单片机,arm,fpga,dsp,plc中的哪种?因为我要学会了才弄,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兄弟,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波形产生到某个点的时候,是指什么?
要产生两路同步的波形,是什么波形,如果是常规的 方波、三角波、正弦波,建议采用CPLD。

网友B:
要看你要求的波形频率和精度

这样提出来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