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帮我选型:控制器+步进电机控制+以太网口+USB2.0+串口

楼主(2009-06-24):
控制器选什么样的比较合适?
有人曾建议C8051F120和C8051F020,AVR系列有没有合适的,其它也可以。
哪种大家用的多一些,最好相关资料多点的,这样用起来也方便。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vr32

用avr32的uc3系列,速度很快,什么资源都有。和arm的价格差不多,1.5DMIPS/MHz的指令集流量。

网友:
STM32F103R8

usb2.0  3个串口 72M主频,64Kflash,20KRAM,价格20左右

网友B(2009-09-28):
网上传说PIC贵,AVR次,MC68HC908好

网友C:
楼上的不要道听途说,要有自己的判断

网友D:
关键看工作量大不大,是自有协议还是标准TCP/IP或者UDP之类的,USB2.0需要借哪些外设,是HOST还是Device?
在网络和USB任务简单的情况下可以用M128加芯片来扩展,如果任务复杂,还不如用AT91,比如AT91SAM7X,AT91SAM926X

网友E:
佩服 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