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单片机IIC控制ZLG7290 数码管源程序

楼主(2009-07-16):
//===============功能描述
//该程序实现ZLG7290的控制,显示全8,连续闪烁6次后开始从
//0计数到200,然后重复以上过程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pgmspace.h>

#ifndef cbi
        #define cbi(reg,bit)        reg &= ~_BV(bit)
#endif

#ifndef sbi
        #define sbi(reg,bit)        reg |= _BV(bit)
#endif

uint8_t Num[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_1ms(uint8_t xtal)
{
    uint8_t i;
    for(i=1;i<(uint8_t)(xtal*143-2);i++)
    {;}
}
//2 延时nms
void delay_ms(uint8_t m, uint8_t fosc)
{
    uint8_t i;
    i=0;
    while(i<m)
    {
        delay_1ms(fosc);
        i++;
    }
}

//-----------------------------IIC操作子程序-------------------------------
//IIC写操作
//address_device为器件地址,0xa0为24C64
//address_reg1为寄存器地址1,address_reg2为寄存器地址2
//data_package为写的数据
void twi_write(uint8_t address_reg1, uint8_t data_package)
{
    //TWI预分频为4分频
    sbi(TWSR,TWPS0);
    cbi(TWSR,TWPS1);
    TWBR=0x20;//SCL频率92160HZ
begin:
    TWCR=_BV(TWEN)|_BV(TWSTA)|_BV(TWINT);
    while(!(TWCR&_BV(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开始信号发送完毕
        ;
    if(((TWSR&0xF8)!=0x08)&((TWSR&0xF8)!=0x10))//检查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START或RESTART,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TWDR=0x70;//将器件地址写入到TWDR寄存器,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地址
    TWDR=0x70;//%%%%%%%%%%%%%%%

    TWCR=_BV(TWEN)|_BV(TWINT);
    while(!(TWCR&_BV(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命令SLA+W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18)//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地址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发送寄存器地址
    TWDR=address_reg1;//写寄存器地址
    TWDR=address_reg1;//%%%%%%%%%%%%%%%
    TWCR=_BV(TWEN)|_BV(TWINT);
    while(!(TWCR&_BV(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命令SLA+W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28)//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地址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写入数据
    TWDR=data_package;//将数据载入到TWDR寄存器,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地址
    TWDR=data_package;//%%%%%%%%%%%%%%%

    TWCR=_BV(TWINT)|_BV(TWEN);
    while(!(TWCR&_BV(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数据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28)//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数据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TWCR=_BV(TWINT)|_BV(TWSTO)|_BV(TWEN);//发送STOP信号

    delay_ms(2,8);
    delay_ms(2,8);
    delay_ms(2,8);
}
//-------------------------------------------
//IIC读操作
//address_reg1为寄存器地址,address_reg2为寄存器地址2
uint8_t twi_read(uint8_t address_reg1)
{
    uint8_t result1=0;

    sbi(TWSR,TWPS0);//TWI预分频为4分频
    cbi(TWSR,TWPS1);
    TWBR=0x20;//SCL频率92160HZ

begin:
    delay_ms(2,8);

    TWCR=(1<<TWINT)|(1<<TWSTA)|(1<<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1<<TWINT)))//等待开始信号发送完毕
        ;
    if(((TWSR&0xF8)!=0x08)&((TWSR&0xF8)!=0x10))//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START或RESTART,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发送器件地址
    TWDR=0x70;//发器件写地址,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命令SLA+W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18)//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地址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发送寄存器地址
    TWDR=address_reg1;//写寄存器地址,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数据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28)//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数据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发送起始信号
    TWCR=(1<<TWINT)|(1<<TWSTA)|(1<<TWEN);//发送开始信号
    while(!(TWCR&(1<<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开始信号发送完毕
        ;
    if(((TWSR&0xF8)!=0x08)&((TWSR&0xF8)!=0x10))//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START或RESTART,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发送读命令
    TWDR=0x70+1;//读器件地址写入到TWDR寄存器,TWINT位清零,启动发送
    TWCR=(1<<TWINT)|(1<<TWEN);
    while(!(TWCR&(1<<TWINT)))//等待TWINT置位,TWINT置位表示总线命令SLA+W已发出,及收到应答信号ACK/NACK
        ;
    if((TWSR&0xF8)!=0x40)//检查TWI状态寄存器,如果状态字不是地址ACK,重新发送开始信号
        goto begin;
    TWCR=(1<<TWINT)|(1<<TWEN);//发送NACK信号
    while(!(TWCR&(1<<TWINT)))
        ;
    if((TWSR&0xF8)!=0x58)
        goto begin;
    TWCR=(1<<TWSTO)|(1<<TWEN);//发送STOP信号
    result1=TWDR;//将TWDR寄存器的数据读入
    delay_ms(2,8);
    delay_ms(2,8);
    delay_ms(2,8);
    return result1;

//---------------按键中断子程序
SIGNAL(SIG_INTERRUPT7)
{
    uint8_t i;

    for(i=0;i<=7;i++)//清空
    {
        twi_write(0x10+i,0);//写入一串数据
    }

    i=twi_read(0x01);

    twi_write(0x10,Num);

}

//=================多位数据显示
void num_disp(uint8_t num)
{
    uint8_t bai,shi,ge;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0)%10;
    twi_write(0x10,Num[ge]);
    if((shi!=0)||(bai!=0))
    {
        twi_write(0x10+1,Num[shi]);
    }
    else
    {
        twi_write(0x10+1,0);
    }
    if(bai!=0)
    {
        twi_write(0x10+2,Num[bai]);
    }
    else
    {
        twi_write(0x10+2,0);
    }
}

//==================================================================
void main()
{
    int i,j;
    cbi(DDRE,PE7);

    cbi(EICRB,ISC71);
    cbi(EICRB,ISC70);
    sbi(EIMSK,INT7);
    sei();
    while(1)
    {
        for(j=0;j<6;j++)
        {
            for(i=0;i<=7;i++)
            {
                twi_write(0x10+i,Num[8]);//全部显示8
            }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for(i=0;i<=7;i++)
            {
                twi_write(0x10+i,0);//清除显示
            }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
        for(i=0;i<=200;i++)//从0到200循环计数
        {
            num_disp(i);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delay_ms(250,8);
        }
    }
}

网友A:
to you

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B(2014-04-13):
好不好看看再说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