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帮我看下这个驱动1602液晶的程序~~谢谢啦

楼主(2009-07-23):
void show(unsigned int dis_val)

    write_com(0x80+0x00);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dat(table[(dis_val/1000)%10]);
     delay(1);
      write_dat(table[(dis_val/100)%10]);
     delay(1);
     write_dat(table[(dis_val/10)%10]);
     delay(1);
     write_dat(table[dis_val%10]);
     delay(1);

     }

void main()
 {  uint i=1234;
    DDRD=0xff;
    DDRB=0x07;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80+0x00);
   delay(5);
   while(1)
    {
    show(i);
    //delay(100);
     }

 }

前面对于写指令和写数据的函数定义应该不会错  就不发了
 可是当我执行一次show函数的时候  液晶显示没问题 是从第一位开始显示  并且能够保持   后来想用它显示下动态数字  便在前面加了一个while循环  可是之后就不行显示正常了  他没有按我想象的不停地在第一个地址重复显示数字  而是在前一次的显示后面接着显示  然后就出现了滚屏  完全没办法控制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是不是因为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1602的处理速度差距造成的?  请教下高人了  谢谢~~~

对了 单片机是16的

网友A:
说明程序是按程序跑的

你在那些跑完后他的那地址指针加上去了,并且你在没有定义从写的起始地址,所以程序就是那样跑的啊。
你可以把起始地址放到while中来,看看可以不啊,我没试的。

网友B:
显示地址没有重新设置,当然滚屏了

网友C:
因为你的while中应该包含清屏,并重新负地址

网友D(2009-08-25):
1602液晶每显示一个字符它的地址就自动加一,你没有把地址固定它肯定是会出现滚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