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板的电源电压为何会拉低?

楼主(2009-07-26):
我通过USB线给单片机开发板供电,按理来说,片子的电源管脚的电压应为5V(从USB线到电源管脚没有二极管等降低电压的器件),但是我实测的却只有4.25V,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测过电流没?

USB本来就不是5V

网友B:
单片机供电问题

如果供电的电源不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的话,当单片机各个口同时输出电流达到50MA以上的话,有可能就会拉底电源电压,使用单片机口操作的时候最好使用外部电流输入的方式,不要使用口输出电流的方式,比如驱动三极管,最好使用PNP管,不要使用NPN管,使用PNP管的时候请一定要在该口上加上拉电阻,要不某个时候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些单片机说某个口可以做为小的供电电源使用,我建议是不要用,什么时候都是独立的电源最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进口机器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各自独立电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