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MEGA16为什么说有4个PWM?

楼主(2009-07-30):
    不是只有三个定时器吗?难道还有其他PCA单元?数据手册上怎么没看到?

网友A:
PWM?三个定时器?。

模糊,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楼主:
就是说只有三个定时器,怎么能产生4路PWM呢?

网友B:
计时1可以产生同周期,不同占空比的OC1A和OC1B信号,再加上OC0和OC2,就有四路PWM输出了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

网友C:
看懂BLOCK图的哈

网友D:
实际上,只要允许PWM同一频率,则用一个定时器产生多少路PWM输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