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中sprintf函数中怎么不能插入输出格式控制?

楼主(2007-01-10):
在ICCAVR软件中,使用到了sprintf函数,看到书上说使用这个函数可以控制输出的格式,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没有想要的效果:
我是这样用的:
sprintf(buf,"%5d",distance);  //空出5个字符长度
WriteString(buf);   //调用液晶显示函数,把distance值在液晶上显示
实际在液晶上显示是"5d",而不是distance的值,
然后把%5d中间的5去掉,就能在液晶上正确地显示distance的值了;
现在我需要在液晶屏上指定distance的显示长度,不足位的用空格替代,请教一下,sprintf函数该怎么用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这个问题啊?

希望用过这个函数的高手不吝赐教啊!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啊?

楼主:
大家用到液晶显示的时候,是如何精确控制显示格式的啊?

网友A:
try "% 5d" or "%05d"

楼主:
多谢samuelyu!!!

非常感谢samuelyu,不知可否留下qq或者e-mail,以后碰到问题可能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B(2015-04-12):
Project->Options->Target->PRINTF  Version”选择float(+float [needs >8K])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