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 GPS 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0):
我看到贵公司的GPS模块了,有些问题想请教
1.就是GPS模块是否稳定工作后,就会不断的发送GGA ,GLL, GSA, GNSS GSV ,RMC ,VTG 这几个格式的数据??
2.我如果把你们的GPS直接接到随便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不是你们提供的GPS软件),也可以收到GPS发来的数据?比如$GPRMC,161229.487,A,3723.2475,N,12158.3416,W,0.13,309.62,120598, ,*10
这一串的数据?

网友A:
我想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吧,再:有无选择语句及波特率的功能???

时间在无星时为内部rtc吗???

谢谢~~~

网友B:
to lionwes:2个问题的回答都是 是的。以下为截取的数据

01:09:29    $GPGGA,010929.00,3958.44614,N,11618.78699,E,1,03,2.59,20.9,M,-6.5,M,,*75
01:09:29    $GPGSA,A,2,13,19,11,,,,,,,,,,2.78,2.59,1.00*0B
01:09:29    $GPGSV,3,1,11,03,36,055,,13,12,224,35,16,08,101,,08,45,308,*73
01:09:29    $GPGSV,3,2,11,28,16,293,,19,66,040,22,11,39,179,46,27,64,272,*76
01:09:29    $GPGSV,3,3,11,08,45,308,,28,16,293,,03,36,055,*48
01:09:29    $GPGLL,3958.44614,N,11618.78699,E,010929.00,A,A*68
01:09:29    $GPZDA,010929.00,11,01,2007,00,00*61
01:09:30    $GPRMC,010930.00,A,3958.44622,N,11618.78687,E,0.803,74.26,110107,,,A*57
01:09:30    $GPVTG,74.26,T,,M,0.803,N,1.488,K,A*04
01:09:30    $GPGGA,010930.00,3958.44622,N,11618.78687,E,1,03,2.59,20.9,M,-6.5,M,,*77
01:09:30    $GPGSA,A,2,13,19,11,,,,,,,,,,2.78,2.59,1.00*0B
01:09:30    $GPGSV,3,1,11,03,36,055,,13,12,224,36,16,08,101,,08,45,308,*70
01:09:30    $GPGSV,3,2,11,28,16,293,,19,66,040,22,11,39,179,46,27,64,272,*76
01:09:30    $GPGSV,3,3,11,08,45,308,,28,16,293,,03,36,055,*48
01:09:30    $GPGLL,3958.44622,N,11618.78687,E,010930.00,A,A*6A
01:09:30    $GPZDA,010930.00,11,01,2007,00,00*69
01:09:31    $GPRMC,010931.00,A,3958.44643,N,11618.78720,E,1.998,85.56,110107,,,A*56
01:09:31    $GPVTG,85.56,T,,M,1.998,N,3.702,K,A*0C

GPS的时间要加8小时,就是我们当地的实际时间。譬如01:09:31,其实就是09:09:31

楼主:
十分感谢,我会在这几天买来试试

谢谢,双龙^_^

网友B:
to hotpower:波特率默认是9600,可以选择降低使用4800

不过我想一般波特率都是选高不选低,用户板的程序如果以前是4800,改一下就可以适应9600。
无星时,我通过串口测的结果是没有时间数据进来。
但是,我看模块的内部设计图,ATR0625上有个32.768KHz晶振,我想内部应该有RTC,只是我测的方式不对。
就在手册的第一页的图上有标注。

网友A:
能否只选GPRMC语句而提高设置屏蔽其他语句???

谢谢!!!

这个对我很重要,否则没用的GPS语句让MCU白忙活且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B:
RTC+电池试过了,就算没星时也没问题。选择指令还需等待回

网友B:
有几个GPS问题一起回答

客户有如下问题需要回答:
1、GPS模块每秒发出一组数,GGA、GLL、GSA、GSV、RMC、VTG。客户问GPS模块能否有选择的只发出(譬如)RMC数据?这样可以节省客户的MCU资源。
[Michael]: Yes, with the change of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f GPSMODE5 and GPSMODE6, GPS module changes its output as 4800 baud with NMEA GGA and RMC sentences ONLY. Based on this changed configuration,GPSMODE5 = "1" and GPSMODE6 = "0".

2、GPS模块的1秒间隔发数客户能改为0.5秒间隔发数吗?
[Michael]: Yes, user can modify output rate with the help of ucenter: View - Configuration  View - RATE (UBX-CFG-RATE)- press "Send" to change its rate. Please refer to attached two jpgs files. Please note that the maximum (fast) output rate of Atmel gps solution is 4Hz (that is,output once every 0.25 seconds).

3、客户有火车监控项目,要求精度在2米左右,此时火车的运行速度可能在300公里/小时,SDT11可否胜任?或有其他推荐?
[Michael]: Sure, the Maximum speed limitation (dynamic) is 515 meter/sec (that is,1854 km/hr). So, no problem. As I understand, you can recommend our customer regarding excellent high output rate feature (4Hz Maximum)! And just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t in general railway environment, for its received gps satellites SNR value could be around 45dBHz (or higher, because of its open sky nature),
    I suppose the position accuracy could be 2m ~ 4m range..

网友C:
_

我的问题跟 hotpower问的一样,有没有指令设置GPS只输出一种格式,不要老轮流输出其他格式,还有就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设置GPS的固定输出波率?

谢谢!

网友B:
to 被磁化的铁:见8楼的回答之1,降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