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询问ATMEGA16,ATMEGA162大约多少钱可以买到?

楼主(2007-01-11):
如题,谢谢。

网友A:
10多元,010-82623551

楼主:
谢谢。

51系列一直用,所以很熟悉,但是看到AVR的性能,特别是Atmega162与51的管脚排布很相似,电路板除了复位电路的少许改动即可应用,砰然心动。

网友B:
ATmega16不知12元是否能拿下?

网友C:
ATmega16不知12元是否能拿下?

没有问题。买一两片就是这个价格。

网友D:
不会吧,M162我邮购都是20块的.

不会吧,M162我邮购都是20块的.

网友E(2007-02-12):
楼上的被黑了

网友F:
楼上,

   请问楼上,你买的M162多少钱,在那买的啊,我以前买的都是21啊,看来一直被黑的不轻.

网友A:
M162如果零售1、2片,差不到哪里。量大小于20

网友G:
m16 比 m162 少一个串口 所以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