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 的C端口如何设置

楼主(2007-01-12):
初始化
DDRC=0xff;         /*设置控制端口c为输出*/
PORTC=0;           /*初始化c端口为低电平*/
操作:
   临时变量 unsignal char LcvTmp;
    每隔1秒
       LcvTmp++;
       PortC=LcvTmp;
出现的现象:
       端口C的0-5输出正常;
      端口c的7输出不正常
我使用的是MEGA8L TQFP 封装 端口c的7是22脚。
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A:
没有PC7这处IO口

22脚只是一个AD

楼主:
谢谢!

Resdesable安全融丝选择后,可否使用PC6
程序还可写入么?

网友B:
ISP不能用了,可以用高压并行编程

网友A:
PC6当IO口用时

就不能用ISP下载线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