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单片机的定时问题

楼主(2007-01-17):
AVR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是不是和时钟周期相等?为什么AVR单片机定时不准确(我用内部RC振荡器做时钟源)?

网友A:
不会那么不准

内部RC需要校订的
我在不校订情况下,1M,1024分频,秒计数日误差在10-15秒左右,满足一般要求,如果要求高可采用外部晶体作时钟。

网友B:
AVR数据发送

网友C:
LZ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啊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2421761&tp=IAR%20%u5728%u4F7F%u7528AVR%u4E2D%20%u8BFB%u53D616%u8BA1%u6570%u5668%20TCNT1%20%u4E2D%u7684%u5947%u602A%u73B0%u8C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