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1-17):
使用mega16L-8AU
自己画的小板子。

3.0V工作电压

使用SL-ISP软硬件。
CV AVR编译。

3.0V可以烧写,呵呵。
不过,当下载线连接电路板时,每隔4秒钟左右,板子复位一两次??
从指示灯来看,闪烁两下。

拔掉下载线,似乎不再发生频繁复位。

不过,程序仍然无法正常运行。
----程序,早已在51上运行正常。
使用CV AVR就是因为 位操作等兼容51的C

仅输出信号!
JTAG已禁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扰了,搞好了

原来接口定义弄错了几根。

外围板子接口定义图纸问题。

安心去睡觉了.....

楼主:
下载线连接电路板时,每隔4秒钟左右,板子复位一两次

WHY?

似乎,复位引脚(连接了1.0uF电容)没动作。

网友A:
下载线没有处于高阻态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