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L GPS我想问问

楼主(2007-01-18):
我买了你们的测试板,用ATmega16来接收数据,然后用液晶显示出来,但是单片机老是复位!(搞到我很头疼)是为什么?
我没有用看门狗,也没有其他的复位动作?
是不是你们那个测试板自己会复位的?
我就是接了你们测试板的TX和GND到我的ATmega16的板子上面
或者你们是否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5秒钟不到,就复位一次?

是这样么?

网友B:
我们曾用M169的液晶板子接GPS模块显示时间,没有问题

你的M16单片机只和我的GPS模块接TX和GND,不会影响到你板子的复位吧。

网友B:
补充:如果你单片机的UART(TTL电平)接模块的UART(TTL电平)

建议你把GPS模块上的MAX232拆掉。
还有检查你M16板子如果不接GPS模块,是否也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