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发贴庆贺,AVR直连 触摸屏成功

楼主(2007-01-18):
由于系统中需要检测电流,所以使用了mega16,其实,任何一个具备AD转换器(和EEPROM)的AVR都可以实现。
使用mega16的ADC0-3直接连接4线触摸屏。
0  -   X+
2  -   X-
1  -   Y+
3  -   Y-

将x+  x-设置成低电平。
Y+设置成输入加上拉。
Y-设置成单纯输入无上拉。

没有触摸时,Y-当然是高电平。
如果有触摸,Y-将变成低电平
----可以设置成中断哦。
----为啥这样?嘿嘿,自己去计算一下吧。

一旦有触摸,Y+设置成高电平,Y-设置成低电平。
X+单纯输入,不必理会,X-连接ADC测量!!得到Y坐标。

X+设置成高电平,X-设置成低电平。
Y+单纯输入,不必理会,Y-连接ADC测量!!得到X坐标。

测量时,ADC的REF设置成Vcc。
AVR有10bit的ADC,数值上,可达到1023。所以,对于中小尺寸的液晶显示器,或者较粗略的触摸要求,足够了。
mega系列有乘法器,可以快速计算曲线,校准触摸(屏幕电阻不均匀,边缘引线电阻等)。
QVGA点阵320x240远小于1024,所以,AVR直连触摸屏,经校准,已相当精确。
使用EEPROM存储校准系数,蛮好!

还有最后一点,AVR系列抗静电能力还可以,哈哈哈。
为了提高抗静电能力,最廉价的办法,大概是每个引脚连接一个1nF贴片电容,不过,会降低触摸速度。
现在,专门静电保护的小芯片也很多了,嗯,暂时没兴趣。

测试通过的例程(仅采样,不含校准):
        DDRA = 0xfa;        //prepare test.
        PORTA = 0xf1;
        for(j=0;j<10;j++);
        if(!(PINA.2))       //or Interrupt
        {
            PORTA = 0xf2;
            DDRA = 0xfa;
            for(j=0;j<20;j++);
            mTouchY = read_adc(0);

            PORTA = 0xf1;
            DDRA = 0xf5;
            for(j=0;j<20;j++);
            mTouchX = read_adc(1);
        }

unsigned char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_input)
{
ADMUX=adc_input|0x60;
ADCSRA|=0x40;
while ((ADCSRA & 0x10)==0);
ADCSRA|=0x10;
return ADCH;
}

网友A:
呵呵,早就这样做了,两个IO加2个ADC口即可

不过,ADC输入口做IO时不能引脚中断,只能用定时器去激活查询

楼主:
当然就可以设置中断!!!

呵呵。

具体设置,仔细想想吧。

另:做ESD测试了么???

到了多少V  ?

网友A:
mega16的ADC0-3是PA口,你说说看怎么个中断法?

把Y-接别的外部中断引脚还差不多

网友B:
能请教一下关于校准和滤值吗

我最近一个项目也要用到触摸屏,最近比较困惑,发现手按下后轻重对返回值的影响比较,请教各位大大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C(2007-03-01):
请问系统资源占用严重吗,正打算应用

网友D:
正想要这个资料

下载来好好学习一下。

好像这种电阻屏比较贵吧,一般要多少钱啊。

网友E:
我04年在北京时用MC68HC08系列也做过这个工作,呵呵

网友F:
哪位大虾有NT7534驱动的LCD的程序啊......(急!!!万分感谢)

网友G(2007-04-06):
用M16带触摸,只能玩玩,无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H:
自己玩玩

我也想玩玩

网友I(2007-05-11):
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J:
楼主可以讲讲校准的思路吗?

请问楼主,用AVR校准的思路是怎样子的呀?可以详细讲讲么?

网友K(2008-01-28):
有人在产品产品中这样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