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标志位的应用

楼主(2007-01-26):
各位大虾我在MEGA8中定义了一个标志位:

;*********************定义标志位
;按键按下时为0,否则为1
.DEF SING=R25
.EQU T2_FLAG=4
我在定时器T1中给标志位置1
SBR  SING,T2_FLAG

在主循环里这样检查
LOOP:
    SBIC SING,T2_FLAG      ;这样检查标志位是否为1对吗?
    RJMP SHOW
    NOP
RJMP LOOP
SHOW:
    ;RCALL S1_CHK         ;S1检验程序
    RCALL B16TD10        ;转换为十进制数
    RCALL DIG_01
    RCALL DIG_02
    RCALL DIG_03
    RCALL DIG_04
    CBR SING,T2_FLAG
    ;RCALL S1_CHK         ;S1检验程序
RJMP LOOP

在我编译的时候为什么老是显示 SBIC SING,T2_FLAG  这一行error: Invalid number
为什么啊?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写错了。

SBIC是针对IO口的。
寄存器的指令是SB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