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谁来解释一下AVRGCC为什么这样编译?算个BUG不?

楼主(2007-01-26):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5];

    while(1)
    {
        Temp[0]=013;
        Temp[1]=13;
        Temp[2]=015;
        Temp[3]=15;
    }

}

编译结果:

9:                Temp[0]=013;
+00000039:   E08B        LDI     R24,0x0B         Load immediate
+0000003A:   8389        STD     Y+1,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10:               Temp[1]=13;
+0000003B:   E08D        LDI     R24,0x0D         Load immediate
+0000003C:   838A        STD     Y+2,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11:               Temp[2]=015;
+0000003D:   E08D        LDI     R24,0x0D         Load immediate
+0000003E:   838B        STD     Y+3,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12:               Temp[3]=15;
+0000003F:   E08F        LDI     R24,0x0F         Load immediate
+00000040:   838C        STD     Y+4,R24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00000041:   CFF7        RJMP    PC-0x0008        Relative jump

常量的写法,013居然和13不一样??看不懂了

网友A:
哎呀

回去补习一下C语言,C语言里面013是8进制表示,呵呵!

网友B:
呵呵!名同其人。

楼主:
哈,还真的菜到一定程度了:)

网友C:
基本上你的软件数据前面不要加0

0x--是16进制
--是十进制
(八进制最好不要用,容易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