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p3转hex或wav转hex

楼主(2007-02-01):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我听人说过做游戏机的人是这样干的,但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弄的.
一个ISD2560要25,太贵.
我想用FLASH,呵呵.
还不知道成不成,先问问.

网友A:
直接用二进制格式烧进去即可

楼主:
请教一下二进制格式我怎么获得。

楼主:
比如1,2,3,4,5这些数字

我想用语音来播放出来,这个相应的二进制文件我如何获得呢?

网友B:
应该这样子吧

把这个文件转换成波形文件,如wave等。用goldwave等软件即可。然后用winhex打开,参考wave文件格式,写个提取数据程序即可提取出来。
也不容易啊。

楼主:
多谢zhiwei

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我就想把东西写死,省几个钱,呵呵.

网友B:
wave文件超大

你最好转换成单声道,8bitPCM,降低容量。

楼主:
呵呵!

不只是转换成电话的声音,我准备把采样率也弄的贼地.
不过想法总归是想法,有些电话报警设备可以自己录音.
以前我做电话报警器用的是ISD2560,MT8888,这两芯片加在一起40多,
成本太高.
现在打算用MCU拨号,收号等,语音部分可就难死我了.

网友B:
看AVR的应用文档吧

用一个有AD和PWM的AVR外扩一个DataFlash,就可以录音和播放了。

网友C:
速度够吗 LS

网友B:
速度足够

话音采样8kHz/8bit存储。包括写DataFlash都来得及。

楼主:
多谢zhiwei提醒.

AVR内部的AD采样速度我算过,按奈亏四特定律来看速度是足够的了.
不过最近电脑装了两个杀毒软件,系统崩溃.
只把以前做过的硬件和程序恢复了过来,其他东西一概丢失.
能不能给个网址,小弟去看看.
不知道以前双龙给的光盘里有没有这样的资料.

楼主:
re

http://www.romanblack.com/picsound.htm
新找到的好东西,有兴趣的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