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 studio的问题

楼主(2007-02-23):
我用汇编写的程序,用avr studio汇编有错误时,有时会提示错误在哪一行,有时只显示错误数,而不提示错误是在哪一行,请问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把提示粘出来看下,不要空对空。

网友B:
有这样的情况,在链接时发生的错误在编译时可能不会报出

这样,你可能需要对你最近编写的数段程序进行检查,要是不行就只能对程序进行分段编译。我是这样的哈

楼主:
没有什么提示

提示粘贴不过来,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汇编时发现有多少个错误

网友C:
贴过来才好看的

网友D:
可以使用IAR的汇编工具啊.是免费的.很专业

楼主:
能告诉我在哪下载吗,我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