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某硬件设计为在PD口既接按键又接LED,咋办?

楼主(2007-03-05):
是不是在用按键时就将PD口为输入口,在显示时又得将PD口设为输出口。
只能是来回设置该口为输入、输出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用点技巧,有可能成功。

楼主:
没人愿意说,自己思考

...
DDRD = 0x9f;    // PORT D 5,6为输入,其它为输出
DDRC = 0xff;    // PORT C 全部为输出
...

网友B:
IO口的复用嘛

这就没必要问了
稍微动一下脑筋

网友C:
re

会影响显示的状态,建议用244来做.

网友D:
没问题的。

同意上面的I/O口复用,不难的。

平时让LED用,读按键时错过来用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硬件设计上电平不要相互影响

网友E:
不会互相影响的

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F:
IO

分时复用可以,几mS的时间不影响人眼睛看的,注意IO硬件设计弄电阻隔离一下.

网友G:
随便说说

  按键的两头都接IO即可.

网友H:
如果功能上可以实现,频繁改变I/O口方向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功能上可以实现,频繁改变I/O口方向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I:
用74hc273锁存管理LE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