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接触AVR单片机,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7-03-06):
刚接触AVR单片机,有一个问题:ATmega16单片机的PA口用了5个作为A/D输入口,其它三个能否作为输入输出数字I/O用?
手册上说:如果有adc端口用作数字输出,那么必须保证在转换进行过程中它们不会有电平的切换.

如果我把这三个口作为输入用是不是不存在这方面的影响?

网友A:
可以的

其它几个I/O口可以当正常I/O口使用,对信号精度要求不高时没关系的。

手册上说的时候肯定的说的严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