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交流采样用定时方式好还是有其他好方法

楼主(2007-03-14):
(无正文)

楼主:
虚心请教

我没有做过,请教各位有经验的了,谢谢

网友A:
会更均匀点

这样总体来说就可以均匀,,,个人感觉很不错
可以开定时器,时间到启动AD转换

网友B:
我做过,先捕捉频率,算出 周期,算出采样周期,定时器中断中启

网友C:
看你要测量哪些信号量

仅仅是有效值的话可以用定时法, 如果要无功、谐波什么的就麻烦点.

楼主:
to shenshi

我想请教一下你,你做的能达到多少精度,还有你AD是采用单次人为启动还是用AD中断做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