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使用1335控制器,想要让它画个SIN函数,哪位大位能指点一下

楼主(2007-03-14):
使用1335控制器,想要让它画个SIN函数,哪位大位能指点一下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还想请问一下1335能不能一个点一个点写入呀?能的话应该怎么做?
以前画过,是在MCU里先将同一行里的八个点合成一个字节,然后写入液晶。那样会把液晶原来的数据盖掉,如果先读取液晶上数据的话,再或一下写入也很烦,而且浪费MCU资源太多,所以想请教一下别的好的方法。

楼主:
/**将X,Y坐标换算成CSRW代码的高低字节用来设置光标位置**/

5楼的朋友的做法,是不是要用很多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