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24的USI用不好,请指教....

楼主(2007-03-19):
这段程序主模式运行在32.768KHz。能观察到SDA和SCL上有信号输出,但从机无
响应(可以肯定从机无问题)。手上没有存储示波器,找不到问题,请帮助为谢
#include <iot24v.h>
#include <macros.h>
// 函数原型
void IICstart(void);//I2C开始条件
void IICstop(void); //I2C停止条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uc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写EEPROM函数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ucAddress);//读EEPROM函数
void USI_TWI_Master_Transfer( unsigned char dat);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CK=0xff;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
{PORTB= 0xff; DDRB = 0x00; //B口内部上拉,输入口
 PORTA= 0x50; DDRA = 0xff; //SDA,SCL推挽输出高电平,其余输出低电平
 USICR=0x2a;//禁止中断,设置成两线软件触发时钟
 USIDR=0xff;// 用释放电平装载数据寄存器
 USISR=0xf0; //清除标志,复位计数器
 EEPROM_write(0,0x55);//写1字节到EEPROM
 i=EEPROM_read(0);    //从EEPROM读出1字节

    IICstart();//产生开始条件
    //USISR=0xf0;//清除标志,
    USI_TWI_Master_Transfer( 0x88);
    USI_TWI_Master_Transfer( 0x11);
    USI_TWI_Master_Transfer( 0x10);
    //delay(4676);//延时1秒
    IICstop();
    USISR=0xf0; //清除开始条件标志

 while (1)
  {
    delay(18703);//延时4秒
  }
}
//======================================
//在SCL高的情况下,SDA从高变到低,是为
//I2C的开始条件。
//========================================
void IICstart(void)
{
 PORTA|=(1<<6); //置位SDA
 PORTA|=(1<<4); //SCL上升沿
 PORTA&=~(1<<6);//清零SDA
 //delay(9352);//延时2秒
 PORTA&=~(1<<4);//SCL下降沿
 //delay(9352);//延时2秒
 PORTA|=(1<<6); //置位SDA,该语句似乎是必须的,否则SDA将持续数出
                //低电平????
}

void USI_TWI_Master_Transfer(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  =  (0<<USISIE)|(0<<USIOIE)|// 禁止中断
           (1<<USIWM1)|(0<<USIWM0)|// 设置成两线模式
           (1<<USICS1)|(0<<USICS0)|// 软件产生时钟
           (1<<USICLK)|(1<<USITC); // 触发时钟端口
  USIDR = dat; //建立欲传数据
  USISR = 0xf0;//清除标志,复位计数器
  do
  {
    USICR = temp;// 产生 SCL 上升沿
    //delay(14027);//延时3秒
    USICR = temp;// 产生 SCL 下降沿
    //delay(14027);//延时3秒
  }while( !(USISR & (1<<USIOIF)) );// 检查传输是否完成?

 PORTA|=(1<<6); //释放SDA
 PORTA|=(1<<4); //释放SCL
 DDRA &=~(1<<6);// SDA设置为输入
 ACK=PINA & 0x40;
 DDRA = 0xff; //SDA设置为输出
 PORTA&=~(1<<4);//SCL下降沿
 USIDR = 0xFF;// Release SDA.
}
//=======================================
//在SCL高的情况下,SDA从低变到高,是为
//I2C的停止条件。
//=====================================
void IICstop(void)

  PORTA &=~(1<<6);//清零SDA
  PORTA |=(1<<4); //SCL上升沿
  //delay(4676);//延时1秒
  PORTA |=(1<<6); //置位SDA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 Empty
}
//===================
//写EEPROM函数
//===================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char ucAddress,unsigned char ucData)
{//等待前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PE))
   ;
 //设置编程模式
 EECR = (0<<EEPM1)|(0>>EEPM0);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L = ucAddress;
 EEDR = ucData;
 //写逻辑1到EEMPE
 EECR |= (1<<EEMPE);
 //设置EEPE后开始编程
 EECR |= (1<<EEPE);
}
//===================
//读EEPROM函数
//===================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char ucAddress)
{//等待前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P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L = ucAddress;
 //写EERE后开始读EEPROM
 EECR |= (1<<EERE);
 //返回读出数据
 return EEDR;
}

楼主:
了解到ATmega169, ATtiny26 and ATtiny2313都有类似配置,难道

没人用过?第一次用AVR请多关照!!

网友A:
用中断简单些,结果可用查询.

楼主:
不知道现在的程序错在哪里?两周了,拿avr没办法!

网友A:
先模拟TWI,然后再研究USI才是正道~~~

楼主:
曾经用attiny12模拟出主模式IIC,就是不知道上面程序错在那儿

网友B(2007-04-25):
ATtiny24 avr

问题解决了吗?我与你一样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告诉一下,谢谢!
这片的I2C好像与其它的不一样,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