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哥哥,帮帮我吧

楼主(2007-03-20):
各位大哥,谁知道大容量的存储器,要求是2M BYTE 以上,封装是直插的,呜呜

网友A:
串行的还是并行的?ram还是flash?

楼主:
是并行的

楼主:
并行的FLASH或者其他存储器,不是RAM

网友B:
这么大容量很少有直插的..

可以考虑串行的大容量FLASH,都是贴片的.

网友C:
去搜索“DiskOnChip"、"电子盘",要多大的都有

网友A:
为啥非要直插的呢?

网友D:
re

用NVRAM,39F040,512K,大容量的并行的太贵.
建议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E:
MX29F1615,2M BYTE,DIP42封装.

网友F:
sstvf020 SPI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