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新问题,高手来看看

楼主(2007-03-21):
我第一次使用ATMEGA128芯片,我用ICCAVR对一个简单的程序进行编译,然后用AVR STUDIO4.13下载到芯片然后运行,但是我发现程序在运行后跑飞了,我设置断点都不能停住,给我感觉就是程序进入子程序后竟然不能回到主程序了?请各位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另程序附上

#include "Hardware.h"
#include <macros.h>

void WDT_off(void){
     WDTCR = (1<<WDCE) | (1<<WDE);//置位WDCE 和 WDE
     WDTCR = 0x00;//关闭WDT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PORTE = 0x00;
 DDRE  = 0x00;
 PORTF = 0x00;
 DDRF  = 0x00;
 PORTG = 0x00;
 DDRG  = 0x00;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Stop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Out of range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0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 count
 OCR0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0 = 0x00; //start timer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Stop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Out of range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up
 TCNT1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A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A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B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B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C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1CL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1H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1L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0; //start Timer
}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Stop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Out of range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TCNT2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up
 OCR2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2 = 0x00; //start
}

//TIMER3 initialize - prescale:Stop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Hz
// actual value: Out of range
void timer3_init(void)
{
 TCCR3B = 0x00; //stop
 TCNT3H = 0x00 /*INVALID SETTING*/; //setup
 TCNT3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A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A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B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BL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CH = 0x00 /*INVALID SETTING*/;
 OCR3CL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3H  = 0x00 /*INVALID SETTING*/;
 ICR3L  = 0x00 /*INVALID SETTING*/;
 TCCR3A = 0x00;
 TCCR3B = 0x00; //start Timer
}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115200
// actual: baud rate:1152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UBRR0L = 0x01; //set baud rate lo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0xD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9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21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

//UART1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9600
// actual baud rate:96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1_init(void)
{
 UCSR1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1A = 0x00;
 UCSR1C = 0x06;
 UBRR1L = 0x17; //set baud rate lo
 UBRR1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1B = 0xD8;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rx_isr:31
void uart1_rx_isr(void)
{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1_tx_isr:33
void uart1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 XDIV  = 0x00; //xtal divider
// XMCRA = 0x00; //external memory
 WDT_off();
 port_init();
// timer0_init();
// timer1_init();
// timer2_init();
// timer3_init();
 uart0_init();
 uart1_init();

 MCUCR = 0x80;
 EICRA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CRB = 0x00;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 = 0x00; //extended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init_devices();
     PORTE=0xff;
     while(1);
}

网友A:
你没在堆栈里干坏事吧?

网友B:
设置熔丝位 把M103C位取消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搞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原来是熔丝位没有设置正确,第一次用这个片子所以不是很熟悉熔丝位的操作,取消M103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这不是熟不熟悉熔丝的问题

是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DATASHEET和很多论及M128的资料都反复强调M128出厂默认是兼容M103模式的,你按照M128来写程序,它却按照M103跑,不出错才怪。

我第一次用M128,第一件事情就是取消M103模式,然后开始调试代码。不是我比谁有先见之明,而是用前仔细看了几遍资料,知道有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