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485的设计

楼主(2007-03-21):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都能工作,不过我偏向于下面的那种

楼主:
最后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昨天的帮助……
  还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么?

网友B:
为什么要加光藕呢?

电压不一样么?

网友C:
加光藕好些

我以前做了一个有关485的项目,没加光耦,结果因地线没处理好,坏了好多485.

网友A:
输入没有自恢复保险管?

网友D:
端口上下两个3.3K电阻

端口上下两个3.3K电阻在超过20以上并联时要去掉,不然会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