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菜鸟请教关于M8的捕捉定时期的问题:)

楼主(2007-03-28):
在M8中,使用捕捉定时器功能时,如果时间超出了65536个周期,回不回发生定时器益出问题.在多次读ICR1时,如果几次读的总时间超过65536 应该怎么处理?
使用捕捉功能时要不要启动定时器?????在读ICR1后要不要清0???
以前只用过51,现在要用M8,不是很明白这些问题,请高手门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1、会溢出。
2、在T1溢出中断处加一个计数器。
3、要启动定时器。
4、不用清零,只要记录每次ICR1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