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VGA输出是什么格式,协议是什么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

红R,绿G,蓝B,场V,行H, 还有一个IIC,其他都是GND.

楼主:
非常感谢被磁化的铁

我是说输出数据的格式,或协议,比如用什么样的数据方式,才能被TV的VGA接受。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告诉协议的名称也行呀

各位大侠,行行好!

网友B:
视频部分有行同步、场同步、R、G、B和GND就可以了。

GND要多几根并联,否则信号不好。

楼主:
我晕,让大家误解了

我是这样的,要做一个系统,显示的内容需要有VGA输出,可以连接到电视机上显示,电视机端的VGA接口定义我有,1脚红色,2脚绿色,3脚蓝色,6,7,8是红绿蓝的地,10脚是地,等。问题是,这个只是个接口连线,那么,怎么从系统送出显示内容,符合要求能让电视机接受呢?
有一个芯片BH7240,能产生R、G、B信号,我想用单片机送RGB的数字信号给BH7240,那么这个协议是什么?用什么格式送出的信号才有效?谢谢大家!

网友C:
easy

看BH7240的datasheet,看他需要输入什么样的协议,如果BH7240的datasheet没有对该协议详细介绍,那么,在google搜索该协议。

搞定!就这么简单。

楼主:
MB90092

一个朋友说,BH7240要外加同步信号,麻烦,用这个MB90092字符叠加的形式,有哪位大哥用过这方案?显示的内容就是字符和汉字,客户要求有VGA接口,看过MB90092也有RGB信号输出,不知道能否符合电视机的VGA接口要求。

网友D:
看电视机支持,VGA也有多种,如VGA,SVGA等

网友E:
我也想知道啊,同步信号和RGB信号是如何配合的,高人快指点吧.

网友F(2007-03-30):
你找个电视原理看看就明白了

我现在在作数字电视的,连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G:
如果是电脑信号的话很困难,因为行频、场频、扫描方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