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2000与CCS5000可否同时安装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1-15):
我先将CCS2000安装在PC的C盘目录下,然后将CCS5000也安装C盘目录下,
我将CCS2000 Setup 与CCS5000 Setup设置好(可以确定无误).
奇怪的问题是:开发器可以在CCS2000的环境下连接目标板,工作正常.
             但是在CCS5000的环境下就无法连接目标板.
             请各位高手指点...

相关下载

网友A:
需要装不同的driver

网友B:
RE

CCS2000和CCS5000是可以同时安装:
1.安装目录要不同,例如:2000装在C: i下,5000装在C: i5000目录下。
2.安装不同的仿真器驱动,2000有2000的驱动,装在2000的目录下;5000有5000的驱动,装在5000的目录下;
3.开发器可以在CCS2000的环境下连接目标板,工作正常.但是在CCS5000的环境下就无法连接目标板,单从这个现象,不能说就是CCS安装的有问题,也有可能是5000的目标板有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如下:
    我将开发器的驱动程序卸载掉,然后重新安装,在安装的过程正选择开发环境为CCS5000,并且将开发器的配置文件加载到TIC5000安装文件夹中.就OK了.

若想在调试C2000,则必须又重新卸载掉开发器的驱动程序,然后重新安装,在安装的过程正选择开发环境为CCS2000,并且将开发器的配置文件加载到TIC2000安装文件夹中.就OK了.

网友C:
还是装个ccs3.1哈,就没那么麻烦了

楼主:
个人见解:

CCS3.1还没有那么成熟,存在一写BUG.

网友A:
还行吧3.1,补丁要打的

网友C:
其实能在用软件的过程中发现一些bug,也是件不错的事,很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