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5402

楼主(2007-01-16):
 f=20;
     ms=0;
     while(1)
     {while(ms<25);
       ms=0;
       asm("  RSBX  XF ");
       while(ms<25);
       ms=0;
       asm("  SSBX  XF ");
     }
f,ms是两个变量,ms是在定时器中断中没中断一次增加1,XF控制LED闪烁,上面这个程序不行,改为下面这样就可以,真是很奇怪.
 f=20;
     ms=0;
     while(1)
     {while(ms<500/f);
       ms=0;
       asm("  RSBX  XF ");
       while(ms<500/f);
       ms=0;
       asm("  SSBX  XF ");
     }

网友A:
建议楼主再试验一下

看语法好象没有什么区别诶

我刚才在板子上试验了一下
两个都可以点亮LED

感觉楼主给设置的周期是不是有些短啊(只有25),估计是不是闪烁太快你看不清楚啊,建议你把时间再设置长一些

楼主:
我试过很多遍了,加长周期也不行,我也用示波器测过,

你两个都闪烁吗

网友A:
???那可是就奇怪了啊

我都实验过了啊

都可以的

网友A:
好像是被优化了......

今天经高人提示,感觉你的问题好象是出在编译器的自动优化上面了

建议你在MS变量定义前使用volatile关键字

这样就可以防止编译器对你的代码进行优化

详细参见http://blog.21ic.com/user1/3691/archives/2007/34087.html

已经经过实验验证,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楼主可以再实验一下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691/archives/2007/34087.html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B:
个人见解:

确实是被优化了...

楼主:
恩,是这样的,我昨天调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大侠的名字好象是凤凰卫视啊!

网友A:
我晕倒~~~~~~~~~~~~那是phoenixtv.........

你那个问题也算是经典问题了

我也是新手

有空一起讨论

楼主:
我喜欢看凤凰卫视

我是自己买了板子学习,摸着石头过河(也打算来年找个DSP方面的工作),连个讨论的人都没有,只有上这论坛来.
以后有问题还得请教!

网友A:
一起讨论学起来还是快一些 :)

我的邮箱是

liuhang20011@163.com

对了,我也搞了个21IC的BLOG

phoenixmy.21ic.org

有空过来坐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