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2407的问题,谁来解答呀

楼主(2007-01-16):
   自己做的2407板,仿真能完全运行了,但是烧写到内部flash后就是不能运行,用仿真器把flash内部的数据存出来和合众达开发板的flash数据比较了一下,完全一样呀,但为什么自己板就不运行呢?
   还有就是,合众达开发板直接用仿真器运行flash内部程序也可以跑,但自己的用仿真器去执行运行还是不能跑,很郁闷啊

网友A:
是不是看门狗没有关啊

楼主:
应该不会吧

合众达的开发板不会不关看门狗也能正常运行吧;我程序里这样操作了,应该是关了狗的三
    *WDCR    = 0x00e8;
    *WDKEY    = 0x5555;
    *WDKEY    = 0xaaaa;      //disable WatchDog

楼主:
能运行了,但没闹明白

    我把我板子上的片子和开发板的片子换了过来,居然都能运行了;看来自己做的板是没什么问题的啊,而且烧的程序也是对的.
    看来是什么地方没焊好吧,但想不出来是什么地方没焊好才出现既能仿真又能下程序,但就是不运行的现象.

网友B:
你的片子是怎么换的,好象很难的嘛

是换的2407吗?

楼主:
就是换2407呀,只要想换就不难嘛

网友C:
MC/MP脚没有焊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