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硬件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1-18):
我的程序在用仿真器下载到RAM中调试完后,再下载到FLASH中运行,发现程序运行的结果有些不一样,基本功能实现了,但是效果差很多,请教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  先谢了

楼主:
大家给点提示

是不是因为运行的速度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给点意见,随便说说。

网友A:
个人见解

在RAM里比在FLASH中快很多。

网友B:
什么型号的DSP?一般速度超过40M以上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高速要求先下载再运行,还有程序里面有软件延时,执行时的效果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