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 ...case...

楼主(2007-01-19):
求教:switch case的用法

我用F2407通过键盘芯片与8*8键盘矩阵通信,其中键盘码比较多,于是我用switch case 语句做为条件判断,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根本无法进入case.

我起初在CMD中将
.switch放入SARAM中.发现进不了case.
又将
.switch 放入B1中,还是进不了case.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谢先.

楼主:
已解决

已解决

网友A(2015-07-10):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我现在使用stm32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单步调试时当case超过5条后就出现重烧写的现象,猜测可能是读取了无效寄存器地址而造成堆栈溢出,想请问下你是什么现象,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