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B90092的用法

楼主(2007-01-21):
1、MB90092是否一定要大外接字库,如果通过SIN发字型信息很否正常显示?
2、P制与N制能否控制转换?
谢谢用过这个芯片的大哥大姐指点。

网友A:
1\是需要外接字库的
2\ 自动转换的

楼主:
谢谢aspl

N制和P制连接的晶振不一样,我现在用CD4053来进行切换。您说的自动转换是内部能适应对应于不同晶振才决定N制、P制的吧?

网友B(2011-01-14):
做MB90092的人好像不多啊

网友C:
MB90092需要叠加字符的话,必须外加字库
从SIN发字形信息,那也得有字型可选哦,没有的,发信息有啥用,米都没有,能用锅作出米饭么?
MB90092是叠加,也就是把想要显示的字符叠加在已有的视频信号上,这样,在显示器上,显示的就是两者叠加后的图像
N制和PAL制切换,必须得切换晶振或者外部时钟频率,以保证合适的时钟信号

网友D(2011-07-11):
1.一定要外接字库芯片才行。
2.N制和P制的转换需要通过更换晶振,并在程序中设定才可以。这个芯片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