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仿真器行不行啊?

楼主(2007-01-23):
我在调试程序的时候,当程序下载到2812的flash里面后能不能将仿真器拔下来以保持程序的继续运行啊?不知道怎么设置一下?或者可以直接不要仿真器直接下载程序?哪位高手请赐教啊!!

网友A:
烧到里面不就可以拔掉仿真器了么?

楼主:
如何上电运行

烧到里面不就可以拔掉仿真器好像容易死机,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将程序烧写到DSP里面后,以后上电就可以运行而不需要再使用css利用仿真器下载进去,我想实际做成的产品应该就是这样的吧。哪位大哥知道啊?给点意见啊!

网友B:
很简单啊

你把程序烧到FLASH里面就是了啊
一上电,程序就运行了

楼主:
默认不是烧写到flash里面的吗

默认不是烧写到flash里面的吗?我的ccs3.1安装好之后我就没有改变过设置,但程序下载后每次上电还得重新下载。不知道该怎么搞啊?高手请指点啊。。。

网友C:
这样

烧写完以后,不拔仿真机则上电需要重新加载。
如果拔下来,就不用重新加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