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402的MCBSP

楼主(2007-01-24):
5402的MCBSP0和MCBSP1都没有连接任何器件。当MCBSP工作于时钟停止模式(SPI)时,MCBSP0的各个引脚可以看到正确的输出信号,同样的程序,只是把MCBSP0改为MCBSP1,在MCBSP1的引脚没有得到正确的输出(全部为高电平)。大家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吗?MCBSP0和MCBSP1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问题找到了,DXR11的地址定义错了!可惜了我的板子了,线都割断了。

网友A:
倒塌了~~~硬件跳线软件设置肯定要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