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板中焊盘和过孔比好在哪

楼主(2007-01-24):
在别人的**里看到这句话,是dsp板的布线,不知道焊盘比过孔好在哪,哪位知道,指点一下,原文如下:
不过在布线时,对于重要的信号线,比如地址线A0—A23、数据线D0—D31以及部分的控制线,都把这些信号的过孔当作焊盘处理,这样的好处在于不会损失信号良好的技术参数。

网友A:
焊盘和过孔没区别

技术参数 还是头一次听说

楼主:
多谢

有个朋友说他也用焊盘代替过过孔,但没什么区别,说可能板速不够高,没体现出来

网友B:
期待高人出现

一直以为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在高速电路中信号反射是有微小的区别。

 可能是由于焊盘和过孔的工艺不一样产生

网友D:
我也一直认为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