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配置完后为什么进不了CCS

楼主(2007-01-26):
   我用的是合众达公司的VPM642 DSP开发板,还有一个SEED-XDSPCI的仿真器。我按照仿真器的说明一步步配置的DSP,但是保存并关闭配置程序后,选择打开CCS,然后就报错了。我配置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结果。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用的CCS是2.20版本的,而且进入CCS setup 程序之后,选择Import Configuration时,只有C64xx Rev1.0 XDS510 Emulator而不是文档里说的C64xx XDS510 Emulator,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还有就是我的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系统设备那一项里有可以正常运行的SEED PCI Emulator,但是还可以看到一个TI Instruments Emulators,这个设备是无法正常运行的,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要看看具体的报错信息是什么才能判断吧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装

TI的仿真器好多都要再装个驱动补丁的。

楼主:
thanks

谢谢各位,我已经成功地进入CCS了。先是升级到了2.21,然后装载了C64XX xds510 emulator,但是每次进入CCS之前都要先用合众达公司的pciemurst软件reset一下才能进去。进入之后又有了新的问题,我试着跑一下例程,所有都设置好后点击run又会显示如下的错误: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2074 Error during: Execution,  Cannot read processor status.
Trouble Reading Target CPU memory: Error 0x00000004/-2141 Error during: Register,  Cannot access register at 0x00000041

请问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的程序还是在跑的,可以看到从摄像头采集的图象在电视上显示。。。

网友C:
同问

请问谁知道CCS报错的类型,我见过一些,什么0x80000262,0x80000240(没有上电好像会报这个)...哪里可以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