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进ccs时时间很长并弹出一个对话框的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7-01-27):
我做了一块2812板。在双击ccs图标后,大概过2-3分钟的时间,才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管选“是”还是“否”,最终都能进ccs,但是在load完程序后debug-〉go main不能进入到main()函数中,而是开始执行,但是执行的不是我load的程序?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还有2812的一写引脚如:XINT1,XINT2,XNMI,XF XREADY这些脚不用的话一般该怎么处理?或者弹出这个对话框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各位了!
   弹出的对话框如图:

网友A:
重启板子

ccs没有关完~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时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呵呵,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