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电机调速

楼主(2007-01-29):
我编写了一个SPWM电机调速的程序。

电机运转时,观察电流波形,发现有好多

纹波。而且,电机停转时,有460MS的

间歇振荡。还有,就是电机一上电(此时,AD采样

为0,调速频率为0HZ),先转一下,再处于停止状态。

请问高手,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观察过DSP发出的SPWM波形,是否正确?

楼主:
应该正确

观察过。波形有从宽到窄、从窄到宽的变化。
请你多指教,谢谢!

网友B(2013-05-14):
很长时间的帖子了,想知道是转速控制还是转矩,还是直接给的is
你这么说,别人不是很了解情况无法解答呀

网友C(2014-10-28):
关于SPWM电机调速的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