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 通电有放电声,咋原因?

楼主(2007-01-30):
各位朋友:不知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做的DM643电路板,只要通电一会,BGA下有点放电声,3.3V电压下降到2.5V左右,且断电后,3.3V与地近似短路,但过上一段时间,电阻值又会上升。请问哪位同仁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bga你是怎么焊接上去的,可能有短路

有些助焊剂本身是弱酸性,它本身就可能短路
有什么味没有?
我们当年在焊接642开发板时也有过这样的事,但不是发生在642下面,而是在SDRAM上,后来才发现 是助焊剂

楼主:
助焊剂加电后可能会短路吗?

BGA是正规加班厂加工的,还用X光检测了,有烧焦的气味,不过不重,助焊剂用是金鹰的很便宜的那种,但光在它本身测量没有短路,是不是通电它就会出再短路的情况呢?还望指点

网友B:
得看是什么样得助焊剂了,尽量用好的吧

不要在乎这么点钱啊

楼主:
如果是助焊剂的问题那用洗板水能不能先干净呢

后悔当中啊
如果是助焊剂的问题那用洗板水能不能先干净呢?
呆会我用洗板水洗干净再试试!

网友A:
re

助焊剂有一种是弱酸性的,加电后就短路。可以用中性的就没事。
可以用酒精加稀料请洗效果较好,但也不能从根本上削除,一旦真是这个问题造成的,真麻烦了,工作很不稳定 。

楼主:
确定是BGA下的声音

清洗了几遍问题依在,现在板上就剩DSP加电源复位时钟部分电路了,还是有放电声,3.3V电压降到2.35V左右.使用的助焊剂也没写呈什么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板植了两次球,第一次被他们加工厂焊接反了,后来再要他们重新焊上的,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大不大啊?

楼主:
晶振的原因?

这次我又把晶振取下,却发现声音消失,如果是放电,那应该与这个晶振没有关系的啊,糊涂了啊,大伙来出出主意看......

网友C(2007-04-19):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上次做的一块儿642的板子,也有类似问题,上电后3.3V跟G短路,我把板割得好几根飞线,最后发现是一个晶振短路了,换掉就好了,可能是设计有问题,晶振容易被烧掉。不过那个项目停了,现在我还不知道当初的设计缺陷在哪儿。

网友A:
晶振有4 个脚,是不是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