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烧写

楼主(2007-01-30):
请问大家在烧写DSP2812的时候需要注意那些,我的型号是TMS320F2812PGFA-CG
去下栽了TI的FLASH API VERSION 2.10 .不知道使用这个API需要做那些工作,我是不是要修改他的CMD(因为直接编译LOAD)不可以,还是必须控制外部MEMORY。希望那位仁兄提供一个基本步骤

网友A:
修改CMD文件

控制外部MEMORY指什么:是外部RAM还是FLASH?如果外扩了RAM,可以load到外部RAM中运行,一般在仿真阶段内部RAM是太小的.
烧写程序到DSP内部FLASH主要是要修改CMD文件,可以搜索一下论坛,应该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B:
RE

如果是RAM,直接LOAD就可以了,用外部RAM还是内部RAM就是修改一下CMD文件的地址就可以了
如果是FLASH,不能直接LOAD,要用烧写插件,烧写先设好加密,如果不设加密的话可能会被锁,有点危险@_@  用FLASH也要改CMD文件,把相应的段的地址改写FLASH的地址就可以了
这台机子没有现成的例子,需要的话下次给你

楼主:
倚天剑

谢谢大家,我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关于TI文挡好象说用JTAG需要用一个什么SDFLASH的烧写软件,我下载一个但是不对啊。大家可以详细说明一下步骤,当然有例子跟好我是通过JTAG烧写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

对不起写错了,控制外部MEMORY=扩展外部MEMORY